铣床加工距离1m左右两相对面的平行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9-09-25):
如图,请问 铣床加工距离1m左右两相对面的平行度一般能达到多少?如果想提高平行度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A:
这问题有些无厘头了,平行度的要求多少也不知道,光说铣床加工,那么铣床的种类也有几种,有的是不适合加工,有的特点却是加工这类零件的对口机床。
这种零件适合镗床加工。平行度可以控制在0.05-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有些无厘头了,平行度的要求多少也不知道,光说铣床加工,那么铣床的种类也有几种,有的是不适合加工 ...

铣床的种类只知道一些普通的知识,具体用什么种类的铣床还真不清楚,因为两侧要安装导轨,担心翻面加工后平行度误差较大,所以就问下能到达的精度水平,关于这种适合用镗床加工,还真不清楚,在我的印象里,镗床主要用于加工位置度要求高的孔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有些无厘头了,平行度的要求多少也不知道,光说铣床加工,那么铣床的种类也有几种,有的是不适合加工 ...

你说的应该是
双主轴卧式加工中心双主轴数控卧式镗床进行加工吧?如果进行翻面加工的话,平行度误差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一句两句和你说不清楚,你只把你零件的要求写清楚了加工厂就给你干出来了。至于别人用什么机床那是人家的事,你不需要考虑别人用哪类机床。

网友:
只要钱到位,想要什么精度都可达到。不想出大价钱,又要高精度,谁能确保一定是多少?只要谁开机床谁知道。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先别急着怼。楼主想问的应该是此类机床的经济加工精度。

网友:
面不大的话,数控镗床,一次装夹,转台掉头铣削,平行度0.1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的5丝,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网友B:
有种双头铣床,特别适合加工这种,中间一压紧,两个相对的铣刀同时加工,精度是通过机床导轨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双头铣床,特别适合加工这种,中间一压紧,两个相对的铣刀同时加工,精度是通过机床导轨来保证的

感谢,这种铣床就解开了我对这类加工如何保证精度的疑惑了。

网友:
等时效到了,上万能的线切割! 现在我旁边就有六台1m半的线切割机!哈哈

网友C:
大龙门铣。。。。。。。。。。。。。注意工作台左右两个铣头,顶部还有一个铣头。。。。。。。。。。。。。。。。

大跨距轨道,两导轨安装面是不是共面会比较好,最起码平行面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龙门铣。。。。。。。。。。。。。

大跨距轨道,两导轨安装面是不是共面会比较好,最起码平行面也好。 ...

多谢!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至少要七八十丝了!

网友:
这个要看附近能找到什么床子了,总之要考虑成本

网友:
这个没什么担心的,师傅技术到位的话,至少0.05以内吧,

网友(2020-03-19):
这得看机床精度了,尽量考虑一次装夹加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