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工程图两零件序号怎么合并在一起

楼主(2019-09-25):
SolidWorks装配体工程图想像CAXA里面一样,螺栓副的序号合并表示

网友:
在需要改的序号上右键-“添加到层状的零件序号”(也叫成组的零件序号),鼠标会变成成组零件序号样式,然后再选择零件就自动添加序号到原来的序号后面
也可以插入-注解-成组的零件序号,在零部件上选择零件序号引线被附加的点,然后再次单击来放置第一个零件序号。(您选择零部件的顺序决定零件序号层叠的顺序。)

楼主:
一个大大的赞!赞!赞!

网友:
对于初学者是要好好的学学的!有用

网友:
制图里面有这种并列的编号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