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使用困惑

楼主(2019-09-25):
如题,最近有一个单机用到压力传感器,型号是某品牌的量程2KG的压力传感器1.机构:机构很简单,三轴运动,Z轴上装了压力传感器,有导轨保证方向。
2.问题:压力传感器设定200g力到达时,Z轴停止下压,问题来了,传感器示数还在下降,速率初期1秒四五克,越往后速率越低。大概衰退50克稳定。
3.已做排除工作:压力传感器本身没有问题,拆下来用100克砝码标定,示数很稳定;
                         整个机构装上也重新校零过,仍然有衰退;
                         怀疑机构组装存在问题,只单独在Z轴丝杠上装上压力传感器,拆掉导轨及其他一切不需要零件,仍有衰退;
Z轴存在多次撞机情况,个人怀疑丝杠可能被撞的有点问题
     希望有大佬能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个没图纸,不好分析

网友(点评):
项目设计保密,不能上传图纸。。。。

网友(点评):
手绘个安装示意图也行的啊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原理说下   膜片式?根子是不是在传感器上?

网友(点评):
用的传感器是深圳力准的LFS-02型号,传感器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社友你装的是 力传感器,不是 压力传感器。
这个和机构有关,需要详细资料才好判断。

网友(点评):
还真不知有啥区别

楼主:
传感器参数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原理是通过变形来检测的,传感器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和你检测方式有关,检测方式和传感器的原理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原理是通过变形来检测的,传感器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和你检测方式有关,检测方式和传感器的原理有 ...

传感器你进行测定是最终值对的上,但你Z轴停机前给信号时的瞬时力达到了,实际是没达到  和你测量时一样,数值一直变化,最后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你进行测定是最终值对的上,但你Z轴停机前给信号时的瞬时力达到了,实际是没达到  和你测量时一样 ...

对的,是有这种瞬时值达到设定值,然后回弹一段力的情况。这种情况软件已经加了延时避开这种情况。我们是在Z轴停住,加了500毫秒延迟,示数不会突变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缓慢衰退的过程,整个衰变过程大概40多秒

网友:
刚看了“速度与激情”。。。

网友:
激情过头了,没做好过分意外保护?

网友:
Z轴机构加一锁紧功能,一停机就锁紧,并消除丝杆间隙的影响。

网友:
应该是到达200克,仍继续加压,但是加压“速率”会减小

网友:
画个机构简图比较好解释,可以手绘。

网友:
有可能是在测之前速度太快,产生了加速度,最好是程序里面设定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