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模态调用指令G65和模态调用指令G66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9-25):
请教:FANUC系统,非模态调用指令G65和模态调用指令G66的区别是什么,看说明书没看懂,

网友: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给出解答

网友:
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
非模态,基本就是存在的使用的使用一次,换句话说就是一次性。PS:比如你晚上找的小姑娘,就是一次性的
模态,除非后面有同级别的模态来替换掉,否则是一直有效的,   PS:比如你女朋友……

网友:
楼上正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