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包装厂家,这样的纸筒能够生产吗

楼主(2019-09-28):
现在是铁盖,容易生锈,可以改为铝盖。外径φ70左右,壁厚0.7mm左右,高度180mm左右。

厂家地址不限,全国都可以。
谢谢大侠推荐!

补充内容 (2019-9-30 12:21):
食品包装纸筒,内壁覆铝膜

楼主:
系统故障,导致帖子没了,重发一遍!

网友A:
薯片包装?。。。。帮顶

网友:
真心像薯片罐,哈哈

网友:
也可以是茶叶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薯片包装?。。。。帮顶

谢谢顶贴!薯片的纸管不用这样爆开的,是开顶盖的方式。

网友:
包啥的啊?

网友B:
这样的包装盒,食品安全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包装盒,食品安全堪忧啊!!!

元帅达人,怎么说?

网友C:
这个包装外面没有印刷图案,看着不咋的。。里面应该有铝膜层,铝膜表面应该还有一层PE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包装外面没有印刷图案,看着不咋的。。里面应该有铝膜层,铝膜表面应该还有一层PE层吧?

外层商标撕掉了。普通的薯片筒里面需要铝箔+PE么?
食品铝箔不用再加一层PE了吧。

网友C:
接触的液态奶制品盒子里面有铝箔层,表面还有一层PE膜的。可以做到密封,保质。

楼主(2019-11-27):
引用 网友C:
接触的液态奶制品盒子里面有铝箔层,表面还有一层PE膜的。可以做到密封,保质。

是的。要装食品的。

网友:
可以使用塑料盖呀,不一定非得金属盖。

网友:
关键是,单价和数量!大把能做的,如果只要几千个,工厂会让你选现成的尺寸。如果一个月要几十万个,纸管厂会主动找你

网友:
有一种机械叫做卷管机,很好做的。关键你的纸张有没有稳定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