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床的运输负载可以到3T吗?

楼主(2019-09-29):
请教各位一下:最近在做一个装配线方案, 产品外形尺寸1200x1800x1900(长宽高) 经过几道装配工序后最大型号产品重量达到3吨。

如果使用滚床传动,产品放在托板上面,这种方案不知可行性如何。 之前做过吊臂装配线,用的是链传动,因为要推动一节吊臂装入另一节。
图中这种产品装配只需往框架里面装配件(电机啥的)。

问题:1滚床的负载能到到3T不?
         2,一个工位的装配时间在1~2小时。
            滚床间歇工作
            图中还用到了2套横移滚床。

网友A:
滚床3T没有问题,相对应的强度做高点就行了。

网友:
地面反向积放式输送机

网友:
滚床3T小意思。

网友:
坐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床3T没有问题,相对应的强度做高点就行了。

非常感谢 !

网友:
三十吨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