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里可以直接装骨架油封吗

楼主(2019-09-29):
有一款设备,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到处是水和砂,旋转设备,现在想在轴承盖里直接安装骨架油封,,防止进水,有没哪位大侠用过,有没哪些细节需要注意?谢谢。

网友:
水和砂,水泥搅拌桶

网友:
轴承端盖相当于骨架油封的油封座,要密封的介质在哪边,唇口朝向哪边。
骨架油封的密封介质为:水、灰尘、油脂、润滑油,但是,你说的砂能不能密封住?这个没有用过,如果再这样,在骨架密封外侧再加个防尘圈,挡住砂,不知道怎么样?

再看看其他社友什么意见?

网友:
砂子会破坏唇口吧

网友:
工况这么恶劣,还是用机械浮动油封吧,毕竟钢对钢摩擦,橡胶密封件是相对不对的。油封的话,脏东西还是会弄伤唇口,然后就没用了

网友:
可以,
骨架油封带骨架一侧的立面对着入侵的泥沙。但是旋转轴最好镀铬,条件可以的话硬质合金涂层。
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设备的工况

网友:
基本都是玩完吧,单独一种结构多半都过不了使用寿命的关,比较实际的还是改变轴承位置,迷宫(或类似迷宫的遮挡)密封、密封圈类(包括油封)等几种方法组合

网友:
可以选个带防尘唇结构的。

网友:
问题是如何固定呢,这样做有些非标了,需要自己设计固定方式。

网友:
使用时轴的跳动大不大,轴承隔离器也许行,但是价钱比较贵。国产的效果不太好用

网友:
轴承隔离器也许行

网友(2020-01-09):
用四氟组合密封,或者聚氨酯端面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