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 压机如何设定边界条件

楼主(2019-09-29):
小弟最近在做受力分析,因为对SOLIDOWRKS simulation不熟悉,所以有很多疑问。当然可能大神会说用其它的ANSYS去分析,当然是可以的,我也问过,但是因为我们是偏向于设计的机械设计,用ANSYS有点大材小用了。而且SOLIDOWRKS也挺好用。具体有发下几个问题,望各位大神解答。

1.图片中是伺服压机简化图型,驱动力是电缸,力如何设定,板2与板1分别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SOLIDOWRKS中好像没有此功能,若是理解有误还望指教。

2.四个导柱与最上面下一个板和最下面一个板的边接通过螺栓锁在导柱里面来达到固定作用(具体结构见第二张图红圈所示),若是通过螺母锁紧,这种固定如何设定。

3。采用相触面组约束接触时,总是出现约束不够,面与面的接触采用何种方式,是否所有的接触面都需要设定接触条件。(全局接触算出来是错误的,因为与现实情况不符合)

网友A:
零件的接触方式设置为无穿透,零件的连接方式设置为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接触方式设置为无穿透,零件的连接方式设置为螺栓连接。

相触面组为无穿透,总共22个接触面。连接也为螺栓连接,总共8个螺栓连接。
解算器为自动模式,但是计算过程出现问题,设定条件如图所示。

这个内力的加载如何加载,因为这个力是作用在两个板上面,而不是直接加载在一个板上面,像这种力的加载方式如何设定。
本想把文件上传一下,因为是公司的电脑加密,需要解密才能识别。放假后我重新将这个用我自己的电脑画一遍,上传上来。
望赐教。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接触面组无穿透,属于非线性接触,非线性问题一向都容易导致解算困难,装配体的螺栓组等于螺栓单元,将不重要的接触换为结合接触(类似于焊接,线性耦合,解算起来更稳定)。

网友C:
楼主这个机构的零部件比较多,建议把模型简化掉,求和成一个整体,再放入软件里面CAE分析。
前期模型简化后,网格的划分也会方便一些,否则后期运行老是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接触面组无穿透,属于非线性接触,非线性问题一向都容易导致解算困难,装配体的螺栓组等于螺栓 ...

您好,请问零部件接触与相触面组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因为我看到零件件接触里面也有接合、无穿透,相触面组里面也有接合无穿透,而且多了冷缩虚拟壁这些。还有别外一个,像这种电缸、气缸力的设定如何设定,我只是简单的把一个力一分为二,分别作用在不同的板上面。我感觉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构的零部件比较多,建议把模型简化掉,求和成一个整体,再放入软件里面CAE分析。
前期模型简化后 ...

不会用这些,才接触这个东西,因为自己设计压力机,数据也不能估计。吨位小的还可以,大吨位就不能这样操作,必须要有数据支撑,这样做设备才有信心,不然总是提心吊胆,怕出问题。现在也只会用SOLIDWORKS简单分析一下。稍微复杂就搞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零部件接触与相触面组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因为我看到零件件接触里面也有接合 ...

可以看看帮助,了解一下,有限元分析百分之70的时间都在前处理上,所以一个简化的模型和准确的网格+边界条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