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滑环品牌

楼主(2019-09-29):
社友们早上好!
又遇到个问题,09做个一个设备自己做的电滑环,用了十年了,只是换碳刷而已。16年又做了台类似设备,当时选用的标准电滑环,结果三年时间对方说换过2次了,这次明确说要用自制的电滑环。
16年当时在网上查的选的是浙江汉姆机电的电滑环,不知道是不是品牌质量问题。
百度查滑环品牌 只有国外品牌,价格应该不菲,想咨询下国内有哪些好的品牌,帮忙推荐下。
(另外请两天咨询的,煤气灶热电偶属于什么类型 T? S? 还是啥,有社友了解的吗)
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网友A:
森瑞普还可以的,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森瑞普还可以的,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查资料后,应该不是质量问题。产品使用寿命就是按摩擦损耗圈数来计算的。现场设备实际转速300r/min,按照一天八小时工作大概会使用14w次。客户使用3年换2次,比较接近4000w寿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查资料后,应该不是质量问题。产品使用寿命就是按摩擦损耗圈数来计算的。现场设备实际转速300r/min ...

写错了,是接近8000w次那个

楼主:
我也咨询了价格,通用级和工业级只差500, 工业级和高端级 价格差2.5呗。用高端级1000rpm 实际使用300rpm,对产品寿命不会有太大作用,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工业级。只是一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对客户来讲不是太乐意接受。 需要的线束从原来的的8条变成20条,自制滑环又增加太多尺寸。

网友B(2020-08-14):
同求,中空的气动滑环,要求至少φ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中空的气动滑环,要求至少φ30

后来我还是选用了老式的电滑环结构,耐用! 您可以参考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26054.566272534775

或者直接选用标准的

网友(2024-05-10):
引用 楼主:
谢谢。查资料后,应该不是质量问题。产品使用寿命就是按摩擦损耗圈数来计算的。现场设备实际转速300r/min ...

对,我也有询问过滑环的寿命,也是答复我,按照圈数来计算。寿命一般都是千万级别吧。

其实铜很容易磨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还是选用了老式的电滑环结构,耐用! 您可以参考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62725 ...

煤气灶热电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K型和J型。K型热电偶适用于高温环境,可以测量高达1300摄氏度的温度,而J型热电偶适用于中低温度环境,最高可测量到750摄氏度。热电偶的作用是将热能转化为电能,通过检测电压差来测量温度。在煤气灶中,热电偶用于控制火焰大小和燃气流量,确保炉灶的安全和稳定性。因此,正确选择和使用热电偶对于煤气灶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
晶沛可以一试,当然得提出高寿命的要求

网友:
莫孚龙价格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