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棒容易粘刀口,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9-29):
机子是用于剪切铝棒用的,铝棒加热到400-500度,剪切后铝棒粘在刀口上推不动,还经常顶坏油缸,请问刀口可以镀点什么涂层不会那么粘铝

网友:
我觉得铝棒温度高了,六百多度就熔了

网友A:
机加刀具上倒是有涂层了,依然粘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加刀具上倒是有涂层了,依然粘刀

似乎可以参考机加刀具选图层,同时刀具上加刃口

网友(点评):
看看机加刀片的涂层和前角,已经非常的锋利了,但是刀尖那一点粘刀情况依然发生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29 16:01机加刀具上倒是有涂层了,依然粘刀
一般图点什么上去的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9-29 15:41我觉得铝棒温度高了,六百多度就熔了
温度是高了点,一夹就粘死推不动

网友:
我们现场生产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就是涂润滑油的方法,避免铝料粘刀

网友:
机油或者其他润滑油。

网友:
加冷却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