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应对机械设计中的各类计算问题?

楼主(2019-09-29):
应该如何应对机械设计中的各类计算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机械设计中的各类计算问题?
应该如何应对机械设计中的各类计算问题?
有没有比较好的操作方式呢?

网友:
不会计算不要紧,那就多点富余。简而言之就是粗,大,壮

网友:
要善于使用excel

网友:
如果不会或不想计算, 你就必须学会算计,天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网友:
设计过程必须有计算书!
以前课程设计、毕业设计都有这个,但意识不到重要性。工作中,发现这个必须有。

网友:
按题干字面意思我只能说...用心去应对
不知道这是不是lz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遇到计算问题可以找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
像厂家询问学习

网友:
先掌握计算方法,可以用VB或VC把每个类型的计算编个小软件,或者用excell编个也行。

网友:
可以用小软件啊

网友:
看看我的计算资料 是不是很全

网友:
各类计算公式需要熟练掌握,融汇贯通,但也要灵活应用。
工作日常,我们都是凭工作经验,这样更直接,效率也更高!

网友:
看你需要的是哪种计算:
如果是做非标的话,大多需要的是“选型计算”,比如用多大的气缸,用多大的电磁阀,用多大的同步带,还有其他的各种传动件。
我认为这种计算,主要就是看样本,样本里都给的清清楚楚,自己耐心的找个实际的设备算一下。计算的时候列个表格,需要的已知条件,计算公式,计算步骤。样本里的一些数据截图。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理论的东西,比如选气缸的时候,什么叫标准状态,比如选电机的时候什么叫惯量。这些都要从书本上找。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一通百通了。
如果你是其他的计算,以上请忽略。

网友:
其他的计算,还有一些强度校核。其实选型中也涉及很多强度校核。
比如铝型材,样本里也是有公式的,根据公式列表格。
比如直线导轨滑块,受力计算也是有公式的。
如果再复杂一点,可能会有一些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计算。多读点书有好处的,书里面有计算工具和计算方法。
这些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