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件加工变型,求教!!!

楼主(2019-09-29):
30厚钢板激光下料,直径1400,双面算加工。粗车,精车两道工序。六把钳子装卡,精车时二次装卡。出来成品还有变型,严重时有波浪,误差在30至50丝。请教大神高招!!!

网友:
先去应力再加工。。。。

网友:
有波浪是可以认为是振刀造成的吗?粗车后留余量,时效处理,放几天再加工

网友:
不能在工件温度较高时测量,要待温度降至室温时再进行测量。如果是精密零件,先粗车后再进行高温时效,半精车加工后要进行低温时效,然后才精车测量。

网友:
毛坯用的是钢板,是什么材质呢?如果是薄壁类的,最好使用合金钢调质后加工,变形应该会好点儿吧!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