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斜齿轮相关

楼主(2019-09-29):
今天测绘6个斜齿轮,拓印测量角度15°,根据齿数齿顶圆推算模数(5.5),直接生成齿轮。然后把螺旋角当做未知反推螺旋角为13.971°。想问下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误差原因在哪(新手勿喷)

网友:
拓印的误差应该很大吧,拓印出来的轮齿轮廓很粗

网友:
测绘参数图有吗?上传看看。

网友:
拓印的测量角为齿顶圆的角度,不是分度圆的角度,分度圆的角度能依据齿顶圆的角度算出,明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98齿  5.5m 测齿顶圆565

网友:
方法不同也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