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问题

楼主(2019-09-29):
向大家请教下,图框左侧的签字干嘛用的,或是什么时候填写,先谢谢大家,期待您的指教

网友A:
一般不填写的,现在图纸没那么多规矩。最多审核,校对,工艺,标准化,批准需要签字,做非标的,签个自己名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填写的,现在图纸没那么多规矩。最多审核,校对,工艺,标准化,批准需要签字,做非标的,签个自己名 ...

之前一直没写过,突然想知道这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装订成册的时候,快速查阅用的吧

网友:
附加栏,方便图纸归档查找.

网友B:
确认责任人,背锅用的

网友:
看企业的对图纸管理的方式,有需要的话就添上,不需要的话就不用添

网友:
国企或设计院一类的,对图纸管理比较正规的单位会用。

方便找图及溯源。

网友C:
以前没有打印机打印硫酸纸图纸,都是工程师用图板画完图,走完校对,审核之后,由描图员把工程师的手工绘出来的施工图再描成硫酸纸图纸,最后再晒出蓝图,供车间使用。硫酸纸图纸是最终存档的图纸,当车间把施工蓝图弄脏了,不能使用或者丢了蓝图,图纸管理员会找出硫酸纸图再去晒蓝图。

再说左下角的那些签字。零件代号,总图图号,旧底图图号这些是为了追溯查图。”借通用件登记”这是图纸借用用的,以前修改某图纸要做图纸更改记录,并要领导签字。领导签完字,然后去车间,质检处,图纸站,人劳处,科技处有图纸保存的二级部门去发改图单,并要接收人签字。这是大国企的图纸管理和改图的流程。

网友(点评):
现在还是这个流程,只不过不用硫酸纸而已,我们出图依然较晒图!

网友(点评):
我们还需要打印硫酸纸图纸。

网友C:
现在有打印机了,能打印硫酸纸图纸,甚至可以打印蓝图,有些签字栏不填写了,但是,以前的图纸格式还在沿用。

网友:
管理图纸用的,以前用手工画图,查找图纸用。

网友D:
一些老国企的设计流程,打印白图——审核改图——出蜡图(底图)——二次审核改图——晒蓝图。左侧边栏就是给档案室/晒图室用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电子档管图,纸质的这栏都很少会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打印机了,能打印硫酸纸图纸,甚至可以打印蓝图,有些签字栏不填写了,但是,以前的图纸格式还在沿用 ...

老师您好,我把大家回复的看了一遍,都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哪一个步骤,由谁(比如:设计、制图、描图等)来填写。按照现有的图框来推断,右下角标题栏,已经有设计,制图,审核,校对,工艺,标准化,批准了,就是缺了描图的,所以我推断左边框里这个是描图签字用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由于技术进步,描图员已经没有了,说白了就是制图=描图,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制图员来填写了。同时也有方便图纸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老国企的设计流程,打印白图——审核改图——出蜡图(底图)——二次审核改图——晒蓝图。左侧边栏就是 ...

其实我想知道,这个究竟谁来签字。因为有的图框,这个写的是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有打印机打印硫酸纸图纸,都是工程师用图板画完图,走完校对,审核之后,由描图员把工程师的手工绘出 ...

还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请您不吝赐教。在计算装配尺寸链时,对于零件2尾座,按“偏差入体原则”,这个零件2是内尺寸还是外尺寸呢?我判断应该是内尺寸,但是拿不准。

网友:
我们这,材料,处理,数量,还有批准(领导签),就这几个有价值,其他地方画个龟上去也没人管你的哈哈????

网友:
找人责任人背锅用的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B:
确认责任人,背锅用的

恩,回答到位

网友:
很少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