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的零件用亚克力能做吗?

楼主(2019-09-29):
(1)请问有哪位能做这个零件,最大的地方是35mm,要用亚克力(PMMA)做?如果能私聊一下,谢谢!

(2)如图所示的这个螺纹我如果想量应该怎么量?谢谢

网友A:
加工是可以加工,但要注意强度刚性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你轴上那个内孔最薄处强度够不够哦?

网友B:
建议用PC材料做  亚克力容易开裂    PC是几乎无色的玻璃态的无定形聚合物,有很好的光学性。PC高分子量树脂有很高的韧性,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为600~900J/m,未填充牌号的热变形温度大约为130°C ,玻璃纤维增强后可使这个数值增加10°C    PMMA的拉伸强度可达到50-77MPa水平,弯曲强度可达到90-130MPa,这些性能数据的上限已达到甚至超过某些工程塑料。其断裂伸长率仅2%-3% ,故力学性能特征基本上属于硬而脆的塑料,且具有缺口敏感性,在应力下易开裂

网友C:
这个没尺寸,也不敢说能做不啊!

网友:
PMMA太脆了

网友D:
这样的轴类结构不好加工啊

楼主:
各位好,谢谢你们的回复,现在图上的尺寸是已经确定的,有些还没有决定的要节后回去量一下。(另这个零件还有一个关键的螺纹,想问一下螺纹要怎样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尺寸,也不敢说能做不啊!

你好,已经补尺寸了,麻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轴类结构不好加工啊

这个零件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光学零件吧,光要穿过它。我本来想用3d打印,但是据前辈提醒会引起反射,所以想用传统的机加工方式,看能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是可以加工,但要注意强度刚性是否符合要求

因为有个别地方比较薄所以要请教一下你们会做这个的人,薄的地方能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PC材料做  亚克力容易开裂    PC是几乎无色的玻璃态的无定形聚合物,有很好的光学性。PC高分子量树脂 ...

(1)我其实不是很能分清pc,pmma这几种材料的具体区别?
(2)行业内用的都是PMMA所以用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

网友(2019-12-05):
内孔直径为7的深度太深并且侧壁只有1mm,传统加工搞不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