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功率

楼主(2019-09-30):
机械功率怎么计算,怎么去选电机

网友:
掐指一算

网友:
书里看看。标准流程

网友:
楼主入门没有啊

网友A:
现在不少刚从事设计的毕业生 特别喜欢把精力用在各种计算上  但实际上你不是博士级别真正从事高端研发的  国内做设备的基本是仿制 凭经验估算下 选择富余量大点就行了基本上没多少算得  要是真的什么都去就算 就算你算得都对 估计 人家一台设备做出来了 你图纸还没出来 还不如练练绘图软件 多做一些方案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和出图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少刚从事设计的毕业生 特别喜欢把精力用在各种计算上  但实际上你不是博士级别真正从事高端研发的   ...

很直白,但就事实就是这么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少刚从事设计的毕业生 特别喜欢把精力用在各种计算上  但实际上你不是博士级别真正从事高端研发的   ...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对刚毕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刚开始接触项目的时候还是应该算一下的。起码了解一下结果是怎么来的。不至于以后被别人问的哑口无言。接触的项目多了,之后就没有必要算来算去的了。

网友:
我现在也忘记了怎么核算两支点横梁的强度了,,,,,哎

网友:
做设计的自己最起码知道应该怎么去计算,为什么这样计算,知道然,也要知道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少刚从事设计的毕业生 特别喜欢把精力用在各种计算上  但实际上你不是博士级别真正从事高端研发的   ...

那是你做的设备技术门槛太底,不要把自己不会计算说的理所当然,一个会计算又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跟一个只会凭经验设计的工程师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一个电机选功率都不会计算那还做什么工程师,做木匠得了,电机选型不计算怎么知道负载惯量比合不合适?凭经验吗?有些高精度的机构不去计算你怎么知道他的受力变形量是否满足要求?凭眼睛吗?真的很可笑,现在的工程师平均水平是越来越差,我就遇到过不少同一个机构电机换了三种功率的,还有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一半。不过工程师平均水平越来越差,那说明这一行越来越吸引不了优秀的人了,而不是说明人越来越差。

网友:
机械效率是指有用功跟总功的比值,而机械功率是指有用功与时间的比值。
机械功率是衡量机械本身性能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
机械效率用公式:η(读作艾塔或者伊塔)=W有用/W总×100%=Gh/Fs=G/nF(竖直方向)=G/(G+G动)(竖直方向不计摩擦) 来计算,它的大小用百分数来表示,且只能在0至100%之间变化,没有单位。

网友:
刚做设计的,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计算怎么知道自己设计的东西可不可靠!刚做还不学计算,一辈子绘图员吗!说不要计算的,是以前算多了,有经验了吧,知道够用!

网友:
|星辰大海发表于 09-30 14:07
那是你做的设备技术门槛太底,不要把自己不会计算说的理所当然,一个会计算又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跟一个只会凭经验设计的工程师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一个电机选功率都不会计算那还做什么工程师,做木匠得了,电机选型不计算怎么知道负载惯量比合不合适?凭经验吗?有些高精度的机构不去计算你怎么知道他的受力变形量是否满足要求?凭眼睛吗?真的很可笑,现在的工程师平均水平是越来越差,我就遇到过不少同一个机构电机换了三种功率的,还有

不算就,粗大壮!  有时也很无奈,计算过程都给了,上头不看,还是要凭经验大一号。我见过垂直上下运动,载荷20KG,行程也不长,丝杆直径还要用到25!

网友:
问:已知转速的话,请问用P=F*V求功率还是T=F*R去求扭矩?
看看你用在哪?对加减速、精度要求高的话去算扭矩,这样电机一般选择可控性较高的电机,比如伺服电机。要求不高算功率,普通异步电机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伺服电机选型确定后还要再算惯量比去验证一下。
PS:关于转动惯量还要看是用在直接拖动还是控制比较精确的拖动

网友:
隨著自動化的普及..機械功率的計算 除了把穩態算清楚..重要的一定把暫態加進去....所謂穩態就是相對轉速為零  反之不為零的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