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的价值在哪里?

楼主(2019-09-30):
一段时间,常常被别人问起,生产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的价值在哪里,我语塞。产品工程师设计了产品,很好体现价值。但是生产工程师呢?编制了工艺指导书和工艺流程,这些似乎价值不大,尤其是对一些装配工艺,相对而言,工艺水平要求不高,熟练的工人也许对工艺文件的要求也不多。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如何来体现工艺工程的价值?

网友:
还是不要做了 在国内不太重视这个岗位  后期薪资待遇也比较低没什么前途 有不少公司也不设置这个岗位

网友:
工人也许对工艺文件的要求不多,只能说你们公司对工艺的管控有问题。工人操作是需要根据工艺文件进行的,而不是凭自己的经验,虽然经验很多时候比工艺文件重要,但是一家工厂如果需要管理好,还是需要这种书面的东西呢。不然你觉得汽车行业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体系呢?在实线大规模的自动化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文件呢?

网友:
国内还是不太重视工艺工程师这个岗位,在我眼里这个岗位和机械设计岗位一样重要。
我主要做设计,偶尔去车间说一下加工装卡方式,但对于具体加工刀具,加工参数还是不太清楚,主要还是工人凭自身经验干。
但是特别精密的部件工人很难干出来,一方面刀具他们都是看大小可以就用基本上不考虑刀具材质,一方面加工参数全凭经验,有些合适,有些刀纹很严重。
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很懂工艺的人,必然使质量提升一大截,但国内很少有这样的人,应为老板明说这个岗位没有。

网友:
工艺一般小厂是不需要的,因为小厂涉及到的东西复杂程度,数量等都不足以体现出工艺的真实价值。但是,涉及到大批量,大工程的时候,你没工艺试试,汽车配件加工时间利润,质量,那个干不好,算不准,就拿不到单,批量报废,你试试没工艺;汽车装配没工艺,你怎么组织?高端的活不是一堆零件,去看着组的!必须严格按工艺才能保证交期,质量,安全!

网友:
简化、优化生产环节,

网友:
产品设计完成交付生产,工艺是制定一系列的文件指导生产,保证所有的配件、流程可控,可追溯,进一步的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不管是交期还是后期使用。同时,反作用于设计。
生产工程师,是根据工艺的指导来进行编排,根据产品生产的难易程度,保证排产,追踪交期等,当然,也是解决实际生产所产生的问题、困扰,提高效率的同时,将实际反馈给工艺与设计,对于后期的产品有所改进,降低成本。

楼主:
统一回复:非常感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回复!让我更加清楚工艺工程师和生产工程师的价值。

网友:
每个公司的情况可能会不同,以我们汽车零部件公司为例,生产工程师侧重于产品生产管理,标准作业文件等编制和标准化作业;而工艺工程师侧重于技术难题的突破等,以焊接为例,焊道作业图的验证。
总得来说,生产工程师技术难度更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1 13:38每个公司的情况可能会不同,以我们汽车零部件公司为例,生产工程师侧重于产品生产管理,标准作业文件等编制和标准化作业;而工艺工程师侧重于技术难题的突破等,以焊接为例,焊道作业图的验证。

总得来说,生产工程师技术难度更大!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