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能不能通过改什么使改宏变量值时不用钥匙?

楼主(2019-09-30):
背景:FANUC系统,宏变量改值需要用程序编辑钥匙,

请教,能不能通过改什么使改宏变量值时不用钥匙?

楼主:
更改No.3290#6(MCM)无效

网友(点评):
3290的所有位都是0

网友:
1.G10可以试一下,多数是改刀补和坐标系参数
2.MDI模式下,赋值即可 #100=101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MDI好使,但操作者闲麻烦,不愿意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