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油罐到燃烧器之间管路之间依次需要什么阀

楼主(2019-09-30):
我们需要一个燃烧机的方案,有油罐供柴油,以前没接触过管路的设计,求助大神帮忙,这个管路上都要些什么阀,每天开工要排空管路空气,收工还要把油回收到罐子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燃油锅炉还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燃油锅炉还是什么设备?

对的,就是烧锅炉用的燃烧器,功率400kw,一共要装16个,

网友A:
柴油油罐到燃烧器之间的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油罐到燃烧器之间的管路?

恩,这个有效流量比较小,1立方/小时,想找个简单的方案,关键不了解都要用什么阀

网友:
1、V-101是柴油罐根部阀,平时就是常开,日产操作是操作V-102。

2、当需要从柴油罐给燃烧机供油时,先关闭V-105,再打开V-102,V-104排净管路中的空气。管路中空气排放干净之后,关闭V-104,一次打开V-102和V-101。

3、当需要放净燃烧器内的柴油时,一次打开V-105和V-102。

当柴油罐内的柴油油位降低,管路压力不足时,柴油不会从柴油罐自流到燃烧器。是不是在管路中还得设计一台油泵呢?如果要设计油泵,就在油泵的进出油口做旁通管路。当柴油罐内的油位比较高时,柴油直接从管路自流到燃烧器;当柴油罐内的油位降低时,把油泵进出油口的旁通管路的阀门关闭,启动油泵即可。(图中没有画出油泵的旁通管路;图中只画了一台燃烧器)。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楼主:
感谢,我们管路较长,需要一台油泵供油,这个燃烧器还有个回油管,直接连到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们管路较长,需要一台油泵供油,这个燃烧器还有个回油管,直接连到油箱

管路比较长,必须得有供油油泵。

网友:
减压阀,压力传感器,单向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