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吊耳的计算

楼主(2019-09-30):
假如设计一个1平米的正方体。重10吨。要在上平面加吊耳。如何计算吊耳的直径,个数?

网友:
知道总重根据吊耳规格选取,如果吊耳装在上方需要计算吊耳的许用拉力,还有估算你的预紧力。如果装在侧边就要算剪切力,预紧力。大致是这样。

网友:
有成品吊耳卖的呀

网友A:
国标有详细说明和尺寸

楼主:
也不是成品那种吊耳,就好比说。一个带孔的铁板,或者一根20粗的圆钢折弯后焊在设备上做吊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有详细说明和尺寸

谢谢谢谢,马上去看看

网友B:
1 吊耳的材料

板式吊耳的吊耳板、筋板和轴式吊耳的档板、材料均为Q235-A,所用钢板或钢带应符合GB3274《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热轧厚钢板和钢带》的规定。

管式吊耳可选用GB8162《结构用无缝钢管》中的钢管,材料为20钢。

垫板材料应于垫板联接的工作母材相同。

2 吊耳的加工和装配

板式吊耳的吊耳板应平直,垫板与工件紧密贴合,间隙不大于1㎜。吊耳板、垫板、筋板等的切割表面不允许有裂纹,毛刺等缺陷。吊耳内孔需打磨光滑,不能有凹凸棱角。

3 吊耳的检验

吊耳必须经二级验收后使用:焊工对所有焊缝进行外观检查,不允许存在裂纹与未熔合缺陷,必要时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查,使用部门应在使用前对吊耳的设置、焊接作全面检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吊耳的材料
板式吊耳的吊耳板、筋板和轴式吊耳的档板、材料均为Q235-A,所用钢板或钢带应符合GB3274《碳 ...

太牛了。能问下这是出自哪本书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牛了。能问下这是出自哪本书的吗?

是我们单位的吊耳的设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们单位的吊耳的设计文件。

能不能加个好友,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我的wx166220698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个好友,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我的wx16622069805

给个邮箱,我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邮箱,我发你邮箱。

540799844@qq.com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邮箱,我发你邮箱。

网友:
这个可以计算的,以M20的吊耳为例,承载的重量为1.2吨,乘于个数,但记得增加安全系数,至少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