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10吨的零件,用两个前后端的中心架能不能顶起来

楼主(2019-09-30):
  长度6米长,重量10吨的这个轴,在龙门上铣曲面,加工面超过圆直径180°,铣到最后一个面时,中间的中心架会悬空。

有没有做过这种大型零件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如果两个中心架能不能托动中间的这个10吨,在加工时会不会震刀

网友A:
庞然大物啊,我们的产品有10kg的算重的了,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庞然大物啊,我们的产品有10kg的算重的了,路过学习!

是啊 就是因为太大太重太长所以心里没底。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的

网友:
计算很复杂,不会算,经验感觉上看不行,需要做个专用中心架!

网友B:
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工件,但你这到最后一个面不震刀貌似不可能吧。

楼主:
兄弟知道怎么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工件,但你这到最后一个面不震刀貌似不可能吧。

是的,所以我的方案是 加万向铣头从侧面45°于80°的地方铣最后两个面,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中心的托架一直托住产品,但是这样的话要加万向铣头,一个成本上来了,一个在加工的时候不可控因素增加了。所以我想问问大神们,在不加铣头只用前后两端的托架的时候能不能加工,或是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在确认。

网友C:
1、材料放长200~300,四轴和尾座位置增加中心架,自己设计个简易的也行,只要能满足这个吨位就好,中心架的滚轮淘宝上多的是。
加工完成后再考虑留量位置去除。
2、参考重型车床尾座设计,尾座顶针和尾座本身强度加强,第四轴后面增加靠山,防止位移。

以上,注意第四轴功率。做之前检查龙门的运行状况,别干一半趴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材料放长200~300,四轴和尾座位置增加中心架,自己设计个简易的也行,只要能满足这个吨位就好,中心架的 ...

第四轴功率选用多大的功率的?10吨的产品在托架上的扭矩和平放的扭矩是不一样的把,

网友:
这样只是两边顶肯定不是事,找个完整的外径,用滚轴支撑,位置要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知道怎么算吗?

不好意思没有算过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两边托得起是没啥问题的,关键是否振刀,就谁也说不准了。你也没说用啥刀,和切削参数,更没有说夹持方式

网友:
只有两头肯定撑不起啦,中间的滚动滑轮需要给他配套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带内定心卡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的方案是 加万向铣头从侧面45°于80°的地方铣最后两个面,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中心的托架一直 ...

只用两端的托架,恐怕不行。重量10吨,不知道两端托架距离有多远?

网友:
好干,不振刀的,因为他太重了,很稳定,我们单位经常干十吨以上的,一加一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