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条刀导条破损

楼主(2019-09-30):
我公司加工铸铁缸体缸盖,使用的伊斯卡导条刀,刀片overhang一般调5-10μ,实际生产中现场检测频次:10件1检,无法及时发现孔径小,导致导条破损。如果把overhang提高到40-50μ,还有必要用导条刀吗?我在上一个公司使用MAPAL导条刀加工铝缸盖也未发生导条问题。请教高手如何避免导条损坏,,每件都检人工受不了,单纯的是刀片不耐磨问题还是伊斯卡设计有问题?* ^/ g0 P2 ^3 [! p

网友:
余量,加工参数,材料材质都是关键因素

网友:
刀片的硬度是不是不够,可以那到实验室测一下硬度。

网友:
可以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伊斯卡刀具的销售,让他们调整一下角度,问题不大

网友(2019-12-05):
我以前一直用MAPAL,质量比较稳定

网友:
导条刀,感觉玛帕的还是普及率蛮高的。楼主悬伸量有点保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