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形零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9-09-30):
现在手上有个活,设备用的产品固定工装,产品各家都有一点不同,数据总有点偏差,必须一对一配套加工阴模座(固定工装),现在有客户的产品,采用什么方法能加工出来?客户的产品凹凸圆弧面各种特征,尺寸模型没有的,只能自己测绘,但想测精准难度很大。想问下,不用测绘能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

网友:
有图纸没有

楼主:
没有图纸,有图纸就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有图纸就好弄了

找个有三坐标投影仪的地方让别人帮忙测绘呀。自己做异性件测绘太难了

网友:
只能就图纸说能不能加工。

网友A:
三维扫描不知道可不可以,听说这工业级的精度也蛮高的。

网友:
没有图纸,拍个实物照片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扫描不知道可不可以,听说这工业级的精度也蛮高的。

三维扫描应该是可以的,扫描输出三维实体,但是费用应该不低,还有机加工费用……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卷尺卡尺量,加工中心一边加工一边拿产品比划

网友:
配做吧,在加工中心一遍加工,一边配,然后调尺寸

网友:
加工单片叶片也是专用工装啊,,主要看什么形状,才有对策。,

网友:
逆向工程听说过没有,可以找个扫描仪测量一下,比较准的

网友:
逆向造型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加工店会把模具拿去扫描成点,再由曲面造型,最后生成准确的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