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工装设计

楼主(2019-09-30):
有没大神能否指导一二这个工件在龙门铣床上加工的工装,意思是需要两套工装,一套在装夹区定位调好工件,再调到龙门铣床固定位置可以直接自动化加工。工件总长7M左右,宽度1.4M。 加工面就是所划得红色线,再钻一些孔,还有工件的一些侧边孔。希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么大,还是用通用夹具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还是用通用夹具慢慢来吧

结构件加工就是麻烦,但是考虑到批量生产,慢不得!!!

网友:
划线的两个铁板下边太空了,需要有顶杆固定,不然会振刀的,批量生产的话,也需要用压板来固定

网友:
这么大的设备底座机架加工,真要是做夹具那得多大啊!
这种情况下用压板才是最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B:
兄弟这是注塑机机架吗?看着眼熟,是的话可以交个朋友,这个问题也帮得上忙。再说这么长的机器为何机架不做分体?

网友C:
现在直接直接压下面,加工时震动吗?目前没工装怎么固定的,能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是注塑机机架吗?看着眼熟,是的话可以交个朋友,这个问题也帮得上忙。再说这么长的机器为何机架不做 ...

是的,这是小型设备,就是故意设计整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直接直接压下面,加工时震动吗?目前没工装怎么固定的,能看看嘛?

现在都只是压下部,都是用一些通用工装,底面都是千斤顶定位,再压块压住下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直接直接压下面,加工时震动吗?目前没工装怎么固定的,能看看嘛?

震动肯定是会的,只能减少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