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仿真马达转速问题!

楼主(2019-09-30):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做了一个减速箱,对输入电机轴齿轮进行马达设置,solidworks默认转速是100RPM,我设置为2000RPM,但是设置后动画转速并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无论改成500、1000还是别的转速,动画效果都是按默认的100RPM进行演示,请问如何设置才能使动画效果变快。

网友A:
楼主根据什么认定转速没有发生变化,而我连图都看不到,就得相信楼主说的一切,这太可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据什么认定转速没有发生变化,而我连图都看不到,就得相信楼主说的一切,这太可笑了

根据目测没有变化,难道100RPM与2000RPM我能区分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没人看见你设的2000是否设了,设定的方法是否正确。。所以,我们认为你看到的200转就是20000转,又能怎样。。。。。。。。。

网友B:
修改后,在对应马达的键码上,右键,替换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后,在对应马达的键码上,右键,替换键码。

还是不行,速度依然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速度依然没有改变。

肯定是操作方法不对

网友:
根据目测没有变化

厉害啊,楼主,你竟然能目测出100转和2000转的差距,你不觉得这笑话开大了吗。
问的就是你凭什么认为没有变化,你不觉得你这么回答你太过分了吗,你是机械技术人员吗。

网友:
转速100和1000肯定有区别啊。

100的

1000的,转速太快,录屏软件跟不上。

网友:
这个没有那么高要求,把显示搞成快播就有这种效果的。

网友(2020-06-13):
他是添加了马达,没有计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