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转动体的装配和原理

楼主(2019-09-30):
如图,轴和齿轮,带轮都是旋转的,轴承内圈转,外圈不转;支撑法兰固定在安装台版上;
1.说一说这个装配体实际如何安装方便?
思路一先把轴承和垫套,齿轮,带轮都装好,然后整体往零件2 法兰里面装
思路二:先把轴承塞到法兰内孔里,再把轴从上往下装,最后再装齿轮和带轮?
或者????

2.零件2支撑法兰里面的卡簧槽有必要吗?轴承内圈上下都有定位套,还有必要用卡圈定位外圈吗?
如果整个轴和旋转件的重量靠这个卡圈支撑,显然是不合适的
3.这里的2个轴承和法兰内孔之间用什么配合?为什么?

网友:
这是老外设计的。

网友:
卡簧槽当然是有用的,如果没卡簧,整个轴会串动甚至掉下来。

网友:
看着好别扭的结构,既然你摆这了我说下,
     1,安装顺序,(1)通体轴的话,两轴承应该和轴应该过盈配合吧,先压装两轴承到底,然后2件上安装卡簧,轴和轴承的以组件从法兰端装入零件2,工艺打轴承胶水。然后安装轴承盖到合适状态(一般是轴还能顺滑转动)。(2)然后在装配外部轴套及齿轮等零件。
     2、法兰上的卡簧挡圈有必要,防止轴向窜动。
     3、轴承和法兰的配合间隙吧,要不没法安装。
---------------------------------------
     个人意见,

网友:
1)这设计,不是一般地费劲!
    使劲大了,轴承坏;使劲儿小了,塞不进去。。。

    我更感觉可怜的是,以后要维修的那个工程师。。。怎么拔出来?一定会骂大街!更滑轴承一定会很频繁的。。。

   而且这轴承,得是多好的家伙啊!轴承间距那么小,受力点还那么死老远。

2)拽一下就知道了。没考虑寿命的设计,还聊什么细节?

网友:
感觉卡簧不耐用

网友:
绿色端盖装上面做啥?感觉应该和拉圈位置换下。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卡簧的话,那个白色的法兰会往上窜动,没注意到么

网友A:
卸荷带轮的标准安装结构,,,各位就不要吐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荷带轮的标准安装结构,,,各位就不要吐槽了。

没看出来

网友:
用最上端的轴肩定位最上端的轴承;零件2(法兰)与第一个轴承外圈配合的孔加工一个台阶孔,定位法兰的轴向位置,这样轴、第一个轴承、法兰三者的相对位置就确定了。法兰在轴向不会往上移动,第一个轴承不会往上,也不会往下移动。然后,从轴的下部的开始一个安装轴上的零件,卡簧还得要,否则法兰在轴向会往下移动。另外,两个轴承的润滑是不是没有考虑?

轴承内外圈的定位尺寸按手册上的尺寸设计不要超过轴承内外圈尺寸。

网友:
卡簧肯定是还需要的,如果没有卡簧的轴向支持,轴承就掉下来了。

网友:
1-我在想,为什么中间这根轴不是阶梯轴?两段径小,中间少几个垫套(在轴承与齿轮之间,齿轮与带轮之间),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加工度?(不同台阶配合带轮,齿轮精度可以不同,没有必要对整个轴的精度都要求h6,h6/H7暂定与轴承配合精度——不知道尺寸,就往精度高的写了)
2-外卡簧的去留分两点看,1,如果径向受力不大,整个模组水平工作的话,可以使用卡簧对轴承进行限位,同时在后期维修过程中,可以方便轴承拆卸;2,若模组如图所示安装,径向力较大,那么,我个人认为,可以把卡簧以及支撑法兰做到一个零件里,也就是常见的轴承安装方式,有个挡边来对轴承限位(强度不够亦可在内侧做个台阶对轴承限位)
3-轴承与法兰孔配合,及轴承与轴配合,两处都建议过度配合(正常来说是过渡配合,实际安装可能会费点劲),理由:此处应该是基轴配置,尽可能轴孔过度或过盈,轴承与法兰孔之间可以给误差大点,(有个歪点子,可以在外侧攻螺纹孔,用顶丝对轴承进行固定,这个方法纯粹是外行的想法,很不推荐,弊端太多)

网友:
2.零件2支撑法兰里面的卡簧槽有必要吗?轴承内圈上下都有定位套,还有必要用卡圈定位外圈吗?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卡簧 . 當力量是由法蘭往齒輪方向跑. 則整根軸將會軸法蘭座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