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怎么能让机床只能从程序头开始运行,不能从程序中间开始运行?

楼主(2019-09-30):
背景:程序运行到中间时,机床发生异常,排除后按启动按钮,程序从发生异常处开始运行,咣!……

请教,FANUC系统,怎么能让机床只能从程序头开始运行,而不能从程序中间开始运行?

网友:
这个是系统设置的逻辑问题,比较复杂,不好改,能做到的只是要求每次调整机床时按一下复位键,调试人员的好坏也可以从这些细节处理上看出来

网友:
把原来的每一步  都分解为一个单独的程序运行  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程序可能停在任何语句,没有办法都照顾到,

网友:
转到编辑模式,然后 复位键  ,然后在自动模式,看光标的位置,再然后就是运行按钮了

网友(点评):
谢谢,正常都是这样做,但是有时会忘,要是能通过一些方法防错就好了,

网友(点评):
养成习惯就好了,学着启动之前先按复位,然后在考虑

网友(点评):
如果你能把程序优化好的话,按某一把刀做区域分开,那么你可以随时那里启动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