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便快捷曲分是低碳钢?还是高碳钢?

楼主(2019-09-30):
在没有专用检测设备情况下,如何能快速准确的确定材料是低碳钢?听说可以从沙轮打磨时的火花中看出来,具体怎么判断?还有什么其它的简便方法?请师傅们讲讲。谢谢!

网友:
听老师讲课时说,焊接时焊渣多,容易起焊渣的是高碳钢。

网友:
二保焊焊下,易焊是低碳钢,高碳钢不好焊,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碳钢,火束长,流线多。
高碳钢,火束短,爆点多。

哈哈,这个与我自己的猜想正相反:我原以为低碳钢中碳分子少,所以“碳火”也会少一些呢,哈哈哈,看来什么事情都不能凭主管瞎猜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与我自己的猜想正相反:我原以为低碳钢中碳分子少,所以“碳火”也会少一些呢,哈哈哈,看来什 ...

对了,高碳钢中的“爆点”多,是不是就是“碳火”呢?哈哈

网友:
软料火花四溅,硬料花火小。

网友(点评):
这个好理解,火花多的说明磨下来的铁沫多

网友:
不知道的时候,感觉这个很高深;知道了,觉得这个事情都不值得讲。
准备一些已知的材料,边角料就可以,平常会用到接触到的。没事的时候,砂轮机上去磨磨,仔细看,用心记。
隔段时间,经常去复习复习。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同样尺寸的试棒,同一高度跌落地上,低碳钢声音清脆有弹性,高碳钢沉闷,回声小。若是铸铁,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