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单位资质问题

楼主(2019-10-01):
我正在考虑报考二级建造师(机电工程)或者是注册报价工程师(安装)或者注册咨询工程师,我不知道单位资质,在报名表上的盖章,是否被承认?
我司是以设计、装配为主的医疗器械公司,所谓的生产制造,其实就是装配,也有1-3台小型加工中心,加工一些工装或者是对产品简单的修补工作,其余的就是焊接电路板,大部分都是需要供应商进行制造。是所谓的虚拟制造
我截图了下公司的经营范围,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其资质是否可以报考注册类证书里面的二建、咨询或咨询工程师? 谢谢!
经营范围:如图所示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主准备考哪个专业?机电专业吗?这是工程类专业,指工程类的机电咨询,设计和安装。找个辅导机构问问。

网友A:
现在好像不能随便挂靠了。我本来也想搞,一听挂靠可能不行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不能随便挂靠了。我本来也想搞,一听挂靠可能不行就放弃了。

我就是想先考个证,不知道单位的这种资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两年政策已经不同了,已强调资质挂靠是犯法的,国家明令禁止!但是现在不管是证书挂靠还是施工挂靠都是事实存在的,国家也只是在不断规范政策,当某一天政策没有漏洞了挂靠也就不存在了。目前只要工程质量没问题或撞枪口的情况国家是不会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年政策已经不同了,已强调资质挂靠是犯法的,国家明令禁止!但是现在不管是证书挂靠还是施工挂靠都是事 ...

额 大神,我仅仅是想考个这种证书,在评奖评职晋升时用
我也知道目前挂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用途不在这方面
请您帮我看下,我们公司的情况,盖章,是否有资质,报名时是否承认?谢谢!
再次补充一下:仅仅是拿到手里为评奖评职晋升用,不是挂靠
谢谢!

网友:
资质认定应该找有关部门,就算是这边有人了解,但最终还是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大神,我仅仅是想考个这种证书,在评奖评职晋升时用
我也知道目前挂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用途不 ...

如果想挂靠证书,还是算了。现在想挂靠需要将你的社保也转过去,那么,你现在的单位能同意吗?如果以后想转工程咨询或者工程设计类,提前做准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挂靠证书,还是算了。现在想挂靠需要将你的社保也转过去,那么,你现在的单位能同意吗?如果以后想 ...

是否同意盖章这个不知道
但是请你帮我看看我司的经营范围是否有资质盖章??谢谢!

如果公司不同意盖章的话 我就打算自己ke 章
我们省不查社保

网友D:
你这个单位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单位估计不行。

那为什么?那咋办?

网友:
楼主是要那个公司的工作证明,和资质证明的东西吧?找个二建的中介花几百块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