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_这个是几连杆机构

楼主(2019-10-02):
右侧的气缸推动移动块,移动块通过凸轮轴承随动器带动中间的连架杆转动,进而带动左侧的移动块也移动,从而实现夹紧和松开动作;松开时,气缸退回,靠弹簧力,两个移动块自动退回到初始位置;
这个机构是几连杆机构呢? 看着像4连杆机构里的摇杆(曲柄)滑块机构,但实际上不是的。

图二是我画的机构图;
由图可见,左边是标准的摇杆滑块机构,右边的明显不是;因为右边的连架杆接的不是连杆,更不是纯转动,而是接了一个凸轮轴承随动器,凸轮轴承随动器跟连架杆既有转动又有线性移动,所以途中用滑块来表示。  还有左边的连杆和滑块之间连接是一个转动副,有圆圈的,右边明显没有,右边的杆和滑块其实是一体的,没有相对运动;所以右边也就是本案例属于几连杆运动呢?而且由于凸轮轴承随动器的引入,这个教材上的机构分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单纯的用教材上的连杆机构恐怕不好定义本案例;
请各位朋友帮我指点迷境,谢谢先

网友:
从第一张图片来看,相似三连杆机构,中间弹簧连是辅助的作用。
第二张图为啥左边是固定杆,应该是移动的。

网友:
|远祥发表于 10-02 10:47从第一张图片来看,相似三连杆机构,中间弹簧连是辅助的作用。

第二张图为啥左边是固定杆,应该是移动的。
大佬,弹簧是起复位的作用。  中间的杆是固定在固定轴承上的,这个是对称的,我们分析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
右边滑块是主动件

网友:
三连杆机构。

网友(点评):
还是要画上两个滑块吧?

网友:
请解释什么叫凸轮轴承,最好有图(三维模型或工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