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转台上的气管和电缆该如何布置对接?

楼主(2019-10-02):
如图,经典案例; 大旋转台转动,同时带动4个从动小旋转台转动;每90度一个工位,外部有像头拍照主旋转台上有多个光电,电缸,气缸等等元器件;
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旋转台上的这些动力电缆,信号电缆,气管等如何
对接地面静止的电控柜?

网友:
旋转台上的4个小旋转台转动角度是多少?他们是相对于大旋转台同时转动还是各旋转各的?

网友:
四个小转台的电气管线各自管好穿过,汇总但大转台中心孔统一整出去;管线的通过可以考虑用滑环来处理,如下图

网友:
不論空壓或電器 是受很多滑環可用  這是個大口徑中空  150mm 中空減速機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