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中零件所需达到的硬度值是根据什么因素来确定的?

楼主(2019-10-02):
机械设备中零件所需达到的硬度值是根据什么因素来确定的?

网友:
根据零件的运行时的工况和耐磨程度要求来确定。
硬度是材料抵抗弹性变形、塑性变形或者破坏的能力,它是基于材料的弹性、塑性、强度和韧性等力学性能的综合指标。

网友:
要根据设计工件的使用要求以及所用材料及热处理工艺能够达到的硬度范围,一般正规的企业,会有一个统一的工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