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兰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9-10-03):
标注为:HG20592-2009 B PN100 FM/M。

我查了标准,B应该是对应B系列的钢管,FM/M指的是凹凸面。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他是属于什么样的法兰,平焊,对焊,带颈的,还什么样的都行

网友:
制造标准划分可分为国标、电标、水标、美标、德标、日标、俄标等。常用的类型都有,板式平焊法兰,带颈平焊法兰,带颈对焊法兰,承插焊法兰,螺纹法兰。

网友:
“HG20592-2009 B PN100 FM/M”,没有法兰类型代号,仅凭这串字符看不出来法兰类型。这是PN系列的法兰,化工行业使用的标准法兰。

法兰类型代号:
PL——板式平焊法兰;
SO——带颈平焊法兰;
WN——带颈对焊法兰;
IF——整体法兰;
SW——承插焊法兰;
Th——螺纹法兰;
PJ/SE——对焊环松套法兰;
PJ/RJ——平焊环松套法兰。

找这个标准看看,这几类法兰长的模样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等过完节我去问问甲方

网友:
这个压力等级一般都是带颈对焊钢制法兰。不同类型的法兰适用于不同的压力等级。板式 承插焊 突面还有什么松套的一般都不高于5MPa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楼上都帖出来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