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_这种转弯直角输送大家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9-10-03):
输送线转直角输送怎么实现的呢?
物料沿X轴到达末端的时候,皮带升起,,进入转角处,然后皮带下降,将物料留在Y向的滚筒上,使物料沿Y轴方向输送,实现了物料的输送从X轴到Y轴的变换;
  这个转角处升降皮带只有2根,却用了2个电机,这显然是不经济的,实际中如果转弯处需要多根皮带输送咋办?实际设计中大家是怎么实现这个案例的呢?

网友:
这个图片是米思米IDEANOTE的案例吧?它们的案例是比较理论的,可参考,但不能生搬硬套!
这个地方如果电机的功率大,电气成本高的时候是需要考虑做联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因为空间小,怕电机功率不够才采用的双电机吧。如果不考虑这些,估计大多都采用的一个电机吧

网友:
楼主,把你的文字和图片内容对应起来吧。

网友:
移栽机 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
可以用這個結構來實現 90度轉角傳動 四個支撐點皆分布的傳動輪 同步 並適時切換高度 改變運動方向

网友(点评):
你这个结构可以实现90度转向?

网友:
现实中都会用一个电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