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 转换 那个软件好用

楼主(2019-10-03):
PDF文件装换那个免费的好用,转化完了用CAXA打开为什么有的形状变了呢,比如说圆孔变成了菱形孔

网友:
没有这么方便的转换软件,有这个功能的都是需要收费的。

网友A:
autocad 自带有一个 pdfimport 命令 很好用,可以把pdf文件转成cad模式。

打开后局部图形有变形使用redraw命令重画下,一般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用CAXA直接打开PDF软件的文件?这样不行吧!还得用转化文件转换成CAD文件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cad 自带有一个 pdfimport 命令 很好用,可以把pdf文件转成cad模式。

打开后局部图形有变形使用redr ...

学习了。

网友:
Adobe Illustrator CC 最好

网友B:
给大家分享个小窍门,搜各种软件的时候上闲鱼,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大家分享个小窍门,搜各种软件的时候上闲鱼,会有惊喜

啥意思??

网友:
层主就是字面意思

网友:
什么样的惊喜?

网友:
Adobe Acrobat 兼容性应该是最好的
缺点:安装包有点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
用过Adobe Illustrator  还可以,有时需要自己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