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铸造件怎么设计工装和使用什么办法固定在工装上的求助

楼主(2019-10-03):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今天遇到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想请大家帮我出个主意。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这个零件是个铸造件ZG310-570(下面图片中有点像绿色的那个零件),以前在分别普镗、普铣、钻床上加工,现在新买了台四轴,想让这个零件在四轴上分两次装夹加工完成。
   我现在想的办法是把侧面这个边加大与底座的侧边一样宽,然后用类似平口钳的工装固定。

   我在零件侧面设置了两个凹,在工装上设置两个定位销,想装夹时快速定位不用对刀。

   图中白色的体是第4轴的转盘,黄色的体是工装的样子,像绿色的零件是要加工的零件

   才毕业第一次搞这个没啥经验,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

   帖子发得少排版不好请见谅。

   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要向大家求助:
     1、侧面的凹比较小,上直径10mm,深5mm,给我们铸造的那家公司铸造水平一般。我想问:铸造能容易铸出来吗?
     2、这个零件装夹用像平口钳夹紧的方式还是用顶丝压紧的方式好?
     3、加工时在另一侧需要加顶尖顶住吗?
     4、怎么算加工时会有多大的震动?
     5、这种装夹办法具有可行性吗?

网友A:
你四轴的平台加长就好了,就你图上这个加工的时候完全悬空,一点都不可靠,个人确认你的工装不合格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哪个地方能铸造吗?直径10,深5mm;

先加工底板4个螺孔,然后再上4轴,用底板的4个螺栓孔装夹零件。这个零件总长有多少?

网友C:
先加工一个基准来装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四轴的平台加长就好了,就你图上这个加工的时候完全悬空,一点都不可靠,个人确认你的工装不合格

感谢您的批评。您说的是哪一个平台呀?您能告诉我这样的零件应该怎样分析他合适的装夹方法吗?       公司这台四轴是一个三爪卡盘,尾座是个顶尖,没有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哪个地方能铸造吗?直径10,深5mm;

先加工底板4个螺孔,然后再上4轴,用底板的4个螺栓 ...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侧面那两个直径10mm 深5的锥孔能不能铸造出来,您说的办法我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一个基准来装夹吧

我们老板就想两次装夹加工完,就用毛坯面定位,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好搞

网友D:
楼主提了很多问题,但都没有到关键点!
这个零件肯定是批量铣削加工的吧。
既然如此,夹具的设计首先需要考虑如何定位准确,压力可靠。
你设计的定位销从图片上看也有很大问题,产品的定位孔本身是有精度要求的,定位销需要一面两销,圆柱销和菱形销,定位尺寸超过孔5~7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了很多问题,但都没有到关键点!
这个零件肯定是批量铣削加工的吧。
既然如此,夹具的设计首先需要考 ...

谢谢您的回答,是要批量加工,这个帖子说的办法确实不行,我现在重新想了其他办法。就是图片这样。图还是个大概的。这个零件只是底面和中间的孔有位置关系。用中间孔的外圆做基准然后加工中间的孔和底面。我用的压板压紧。不知道这样可行性高不高?

网友E:
第一你的底部又四个安装孔,那么请问底部是否是你的基准,与空是否有垂直度要求,如果有应当先加工基准面。加工完基准面,你的工件为什么不能根据基准面装夹。看你这个有这样装夹不知道的以为你是线切割要一次成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你的底部又四个安装孔,那么请问底部是否是你的基准,与空是否有垂直度要求,如果有应当先加工基准面。 ...

谢谢您的回复,底面确实与中间的孔没有垂直度要求,有平行度要求。不根据基准面装夹是因为公司设备不够用,并且想减少装夹次数。那种装夹办法确实不稳当,我在想用其他办法。您有其他什么建议吗?

网友:
上个工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