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油盅移印机拖墨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04):
具体情况描述:油盅在左右移动的过程中,油墨刮不干净,老是出现在同一个位置。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一般就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刀片磨损了,还有一个就是模具问题了,表面不平嘛

网友:
这么长的移印机第一次见啊

网友:
墨层太薄,移印的墨层本来就薄,适增加钢板蚀刻深度,但不能太深圳,否则油墨有打皱,不平滑;油墨遮盖力不好,选用高遮盖的油墨。

网友(2020-06-13):
转动刀环 跟换钢片 油盅加磁 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