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表面涂装选择喷漆的多吗?

楼主(2019-10-04):
如题:表面涂装选择喷漆的多吗?大家都选择什么方式,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汽车行业基本全是喷漆,多少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网友B:
喷漆应该是最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应该是最常见的。

目前表面处理 喷塑(喷粉) 电泳 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汽车行业基本全是喷漆,多少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汽车零件喷涂这一块确实量挺大的。

网友C:
看应用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工况。

网友D:
一般喷塑先用的会多一些,喷漆就表面薄薄的一层,效果不如喷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应用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工况。

谢谢参与,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喷塑先用的会多一些,喷漆就表面薄薄的一层,效果不如喷塑好!

喷塑(喷粉)多,谢谢参与

网友(2020-02-18):
喷塑(喷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