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选型

楼主(2019-10-04):
各位前辈  55KW的柴油发动机 1900转  怎么选择V型带  查表是D型  但是样机用的是4根B型的  哪位前辈给解释下   谢谢

网友:
如说原则,则速度越高,横截面尺寸应越小。普通V带的型号有Y、Z、A、B、C、D、E几种,越往后横截面尺寸越大。如Y最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