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传动比计算

楼主(2019-10-04):
请教各位,下面图示的行星齿轮传动比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传动比=主动轮转速除以从动轮转速的值=它们分度圆直径比值的倒数。即:i=n1/n2=D2/D1
i=n1/n2=z2/z1(齿轮的)
楼主根据公式慢慢算吧。

楼主:
基本道理都懂的,但这个是行星复合轮系,计算下来怎么都不对,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图不对,1、3固定不可能动。你这应该是1输入,4也只是支承,5输出。传动比是7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对,1、3固定不可能动。你这应该是1输入,4也只是支承,5输出。传动比是70.4

1是输入轴,画的有点问题,减速比70.4怎么计算呢?

网友(点评):
如果1输入,4其实不用看,2和2‘都是18齿,说明这是3Z(Ⅱ)NGWN型传动,i = (1+zb/za)/(1-zb/ze)=(1+51/15)/(1-51/48)=-352/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