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舵机

楼主(2019-10-04):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同学或者学长经常用舵机做些东西,,想知道大家的舵机一般连接轴的话,,连接方式是?如果能配上图上的,,感激不尽!

网友:
有种东西叫做舵机臂,或者就连接法兰,直接装到舵机上就行了,TB一搜一大堆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舵机机臂、舵盘螺钉连接就行。

楼主:
舵盘是不是这种?我想的是,固定轴的话,直接轴端部打孔攻丝,用螺钉固定,可这样会导致轴可能与舵盘会有微小的间隙,轴线不会完全垂直接触面;这里我想保证同轴度,,不知道怎么做合适

网友A:
机器人上面的舵机输出轴连接结构是这样的,包括舵机及舵盘,舵盘套装在所述舵机的输出轴端部,输出轴的端部为楔形,舵盘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输出轴相适配的楔形的安装孔,舵盘的另一端设置有限位块,楼主可参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上面的舵机输出轴连接结构是这样的,包括舵机及舵盘,舵盘套装在所述舵机的输出轴端部,输出轴的端部 ...

跟我五楼的那个图片上的不太一样吗?前辈有图吗?

楼主:
想用法兰盘来连接,和舵盘的螺纹孔对接,然后法兰孔径上开个孔,顶丝顶住轴,,请前辈们评价!

网友(2021-12-25):
舵机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