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紧配合设计

楼主(2019-10-04):
如题,想将轴承和一个基座进行过盈配合,现在的做法是用压铆机硬压进去,但出现的问题是,压进去后轴承运行不顺畅,内圈基本不转动了,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尺寸不能做大的变动)

网友A:
内圈转不动是不是过盈大了点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加大轴承位公差尺寸

网友:
选用国标的配合应该没问题啊,是不是加工精度不对?

网友:
一般深沟球轴承都是外圆小间隙配合,内孔为小涨紧配合。

网友:
过盈量大了,你这款轴承6802  径向游隙  15um左右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A:
内圈转不动是不是过盈大了点

现在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轴承装进基座内后,不能掉出来,保证能和基座一体,所以过盈量做的时候就稍微大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轴承装进基座内后,不能掉出来,保证能和基座一体,所以过盈量做的时候就稍微大了 ...

再做个盖板压着也可以呀

网友B:
换更大内部游隙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个盖板压着也可以呀

做的是一些小产品,加一个配件就多一些成本,加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更大内部游隙轴承

此种规格尺寸的,有更大油隙的轴承没,还是说要换一个规格大些的轴承?对轴承实在是不懂!

网友:
公差请参考国家标准,然后在壳体侧边打个螺纹孔,加个紧定螺钉进行固定进行,成本不增加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种规格尺寸的,有更大油隙的轴承没,还是说要换一个规格大些的轴承?对轴承实在是不懂!

依图来说,深沟球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图来说,深沟球轴承吧

是的,深沟球轴承,   60618-2Z

网友:
一般选择是:
轴承内径配合过赢) 6
轴承外径配合: H6 H7 Js6 Js7 J6 J7

网友:
购置径向游隙较大的轴承,像C3、C4组

网友(2020-04-28):
基座开个螺丝孔不行吗?使用螺丝压紧

网友:
轴承装配的公差是有标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