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装配如何选用公差

楼主(2019-10-04):
图中是个泥浆泵的外壳,请问画圈的地方安装轴承应该选用什么配合。
还有图中的滑轨怎么选取公差。

楼主:
这个轴承使用的什么装配方式?老人说哈弗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

网友(点评):
哈夫环,没错啊

网友:
你这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楼主: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10-04 18:06你这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这个装轴承的地方都磨损了,看情况应该是滑动轴承

网友:
这个地方是圆柱滚子轴承吧?这个地方的配合是过渡配合。轴承安装后先合上上盖,装上螺栓,用扭力扳手打下扭矩到规定数据,此时要使轴承50%的珠子能转动,用塞尺测量上下盖的间隙。然后拆下上盖,装上垫片,并合上上盖,再次装上螺栓,用扭力扳手拧紧。

网友(点评):
厉害,这都精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使用的什么装配方式?老人说哈弗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

好像是这两个字“哈佛”。

网友:
我看的一头雾水^_^

网友:
分体式铜瓦,也就是你所说的哈弗,half的音译,铜瓦与瓦座过渡配合,用圆柱销固定,铜瓦与轴间隙配合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10-05 09:17分体式铜瓦,也就是你所说的哈弗,half的音译,铜瓦与瓦座过渡配合,用圆柱销固定,铜瓦与轴间隙配合

谢谢,大佬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4 20:09这个地方是圆柱滚子轴承吧?这个地方的配合是过渡配合。轴承安装后先合上上盖,装上螺栓,用扭力扳手打下扭矩到规定数据,此时要使轴承50%的珠子能转动,用塞尺测量上下盖的间隙。然后拆下上盖,装上垫片,并合上上盖,再次装上螺栓,用扭力扳手拧紧。
谢谢大佬,根据你的描述,又翻了下设计手册,大致知道选取什么公差了,剩下的就等实地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两个字“哈佛”。

英文HALF,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应该过渡配合,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