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块浇铸模具

楼主(2019-10-04):
想请教下各位关于灌铅工艺,在网上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望大佬指点一二。我们是做医疗核辐射防护行业,需要用到铅锭。现在模具都是自制的简单的模具。鄙人想了解下专业的关于铅块浇铸的工艺和模具材料的选用。谢谢啦

网友A:
一般SDK11的模具钢,然后浇筑再压实就好,自己做的我觉得更好。(钓鱼的铅陀这样做的表面光洁度高)

网友:
压铸和砂模或离心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SDK11的模具钢,然后浇筑再压实就好,自己做的我觉得更好。(钓鱼的铅陀这样做的表面光洁度高)

谢谢分享。

网友:
浇铸成型一般不施加压力,对设备和模具的强度要求不高,对制品尺寸限制较小,制品中内应力也低。因此,生产投资较少,可制得性能优良的大型制件,但生产周期较长,成型后须进行机械加工。在传统浇铸基础上,派生出灌注、嵌铸、压力浇铸、旋转浇铸和离心浇铸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