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激光切割设备的哥们

楼主(2019-10-04):
最近公司要添一台激光切割设备 8000w 功率 6025幅面,看了几家都是苏州的,迅雷 宏山之类的,有没有厂家的工程师帮我分析下,比较下两家主要机床,还有数控系统   迅雷的是倍福系统配的倍福电机,伺服电机功率基本4.5kw,4.5kw,3.5kw,1kw(对应y1,y2,x,z轴) 齿条用的德国阿尔法的模数M3的,导轨是日本的THK好像(反正是日本的) 激光器是恩耐的   整机质保5年
  宏山的是柏楚的8000总线系统, 配的伺服电机是日本的山羊,功率3.5kw, 3.5kw,1.8kw,750w(对应y1,y2,x,z轴) 齿条用的一样是德国阿尔法的但模数是M2的,导轨是上银的   激光器是IPG的  整机质保大概4年(具体还没谈)

这两家价格差不多,个人感觉迅雷的机床要好 不管配置,参数,扎实程度都要比宏山的要好, 宏山配的激光器要比迅雷的要好(激光器和机床都很重要,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有没有做设备的厂家帮我分析下啊,谢谢了
有偿咨询 QQ(294040790)

网友A:
看看两家的机架,都是方管焊接的还是整体铸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家的机架,都是方管焊接的还是整体铸造的?

整体铸造的机架,抗震性好,刚性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家的机架,都是方管焊接的还是整体铸造的?

应该都是焊接的啊,是不是方管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设备还是应该去展会上逛逛

网友:
激光器和激光头,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激光器一般的用的IPG的较多,国产的一般是锐科的较多,同时,激光切割的其它配件也要注意,如电机是不是进口伺服电机,导轨,床身等等,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机器的切割精度。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激光切割机的冷却系统——冷却柜,很多公司直接用家用空调来冷却,那样的效果其实大家都清楚,非常不好,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工业专用空调,专机专用,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激光设备的,但是只做低端产品,要说品牌,我个人感觉宏山的名气大一些,要说产品的性能,我感觉都差不多,毕竟都是那么大的公司,主要就是看细节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