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车床车削梯形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9-10-04):
求助各位大侠普通车床车削螺距为6的双线梯形螺纹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机夹刀,进刀量该如何选择,怎么避免啃刀问题,中径精度该怎么控制,怎么解决一条线粗一条线细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是螺距6,还是导程6,要搞清楚。螺距6双头螺纹,就是导程12.

楼主:
大侠们,有自己观点的可以让小弟参考参考  谢谢了

网友:
数控吧,要不量大旋风

网友:
数控宏程序,普车效率太低

楼主:
量小,只能普车做,螺距是6导程是12,机夹刀做到深度时会三面切削容易蹦刀

网友:
普车一般都是手磨刀干,机夹刀不太好用,

网友:
左右进刀,吃刀量在0.1mm左右,刀具悬长尽量要短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05 09:26左右进刀,吃刀量在0.1mm左右,刀具悬长尽量要短
螺距为6的梯形螺纹深度为7,进刀0.1的话速度太慢,而且进到最里面左右余量很小容易三面切削。

楼主:
各位大侠有好用的手机关于车工的软件嘛,喷了切削液还是经常会产生积屑瘤怎么办,使用的是机夹刀,转数是56。可以改进嘛

网友(点评):
加大转速,减小进给。可有效减少积屑瘤

网友:
数控吧,梯形螺纹确实不好车

楼主:
无奈不能用数控,还有内梯形螺纹也有好多问题

楼主:
|浮幻发表于 10-05 20:20各位大侠有好用的手机关于车工的软件嘛,喷了切削液还是经常会产生积屑瘤怎么办,使用的是机夹刀,转数是56。可以改进嘛
加大转速的话来不及操作退刀,容易撞到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左右切削法:用梯形螺纹车刀采用左右车削法车削梯形螺纹两侧面,每边留0、1~0、2mm的精车余量,并车准螺纹小径尺寸,螺纹车刀分辨沿左、右牙型一侧的方向交叉进刀,直至牙底。这种方法与斜进法较类似,利用此方法螺纹车刀的两刃都参与切削。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6 10:40建议楼主采用左右切削法:用梯形螺纹车刀采用左右车削法车削梯形螺纹两侧面,每边留0、1~0、2mm的精车余量,并车准螺纹小径尺寸,螺纹车刀分辨沿左、右牙型一侧的方向交叉进刀,直至牙底。这种方法与斜进法较类似,利用此方法螺纹车刀的两刃都参与切削。
这好像就是分层切削,主要是机夹刀刀具前面切削刃太宽了  左右余量很小,基本小径尺寸达到了他的中径也达到了甚至小了,没有余量精加工了

楼主:
请教大侠们,切梯形螺纹很容易崩刀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现在我听取了各位大侠的意见该用白钢刀了,然后白钢刀车到最后面那两个120度的角磨圆了,不耐磨,我也一直有加切削液,现在出现分线不均匀的现象,请教各位该怎么解决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了

楼主:
这帖子就这么没落了 ,有没有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听取了各位大侠的意见该用白钢刀了,然后白钢刀车到最后面那两个120度的角磨圆了,不耐磨,我也一直 ...

分头不均匀,实际上就是分头尺寸不准,没有消除丝杠间隙或消除间隙不对,粗车后精车时赶刀方向应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