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能否筛选出M20×100的螺栓?

楼主(2019-10-04):
各位:       现在有个上料工位,准备机器人抓取,能否用振动盘能否筛选出M20×100的螺栓?

哪家公司可以非标定制,谢谢!

网友A:
这个太大用振动盘感觉不太好,用凸轮或气缸推送比较好(用一个窄的斜的滚道上下推送,有个美国的机构设计手册上有这个结构),广州纬铭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可能会做吧,年初他们就在设计这个设备了,那时大方向没有问题了,现在应该完善好了

网友B:
这还用振动盘?猪八戒的扒犁扒拉料堆,排好队了,方向都有了。

网友:
M20螺栓没有见到过用振动盘的,有点大而重

网友C:
这料太长了 用振动盘又大又吵不建议。
用这种送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振动盘?猪八戒的扒犁扒拉料堆,排好队了,方向都有了。

建议多找几个二师兄帮忙,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多找几个二师兄帮忙,哈哈

就利用这个原理,低频晃动,螺纹部分掉下去,螺栓头被卡住了全部朝上。
一秒钟几个都没问题。早就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利用这个原理,低频晃动,螺纹部分掉下去,螺栓头被卡住了全部朝上。
一秒钟几个都没问题。早就用过了 ...

兄弟,你们是自个做的非标设计,还是成品外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大用振动盘感觉不太好,用凸轮或气缸推送比较好(用一个窄的斜的滚道上下推送,有个美国的机构设计手 ...

好的,谢谢!
也感觉用非标筛选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料太长了 用振动盘又大又吵不建议。
用这种送料

嗯,这种也可以,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螺丝也得几公斤重了,这么大的振动盘是可以做,但就是比较庞大

网友:
震动加窄缝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