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工件的分离供给机构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9-10-05):
如图,,一竖直堆叠的工件要进行分离,应该说分离的原理有很多,工件产品千变万化,机构设计也千变万化。图中机构的示意图我也画出来了,我说点感想1.这种机构可以参考,但有点复杂。有铰接点,转动点;如果你没见过,很难凭自己的想象设计出来; 再说机械设计,教材里面顶多给你一些经典的基本的连杆机构,这种复杂多变的,机械设计专业的教材里有吗? 难不成有运动机构学这么课我没上?
2.夹具片的设计也很巧妙。 夹具片1进入工件的底端拖住工件不掉落。 当夹具片1离开工件底端,夹具片2进入工件的上端拖住上面的工件,这样底端的工件就掉落移走了,实现了分离工件的目的。
   看到这里我想说的是
1.我喜欢把接触到工件,产品的工艺机构或结构定义为夹具工装。 而把原动力部分到夹具工装的中间一切传动称之为机构。
2.机构设计挺难的,有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机构,问问自己,再给我10次机会我也设计不出来;
3..夹具工装的设计很巧妙。 虽然不难,但由于夹具工装是接触产品工件的,一切机构的设计最后都是通过作用于夹具或工装来实现产品工艺功能的。所以有时候夹具或工装的一个细微调整都可能得到质的飞跃,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   夹具或工装设计不像机构还有那么多理论,案例参考。 机械设计教材,手册里面铺天盖地的都是机构设计,很少见到夹具设计。   个人觉得机构设计大学毕业多年的工程师设计很擅长,夹具或工装设计可能车间里的老装配,调试师傅更擅长。有的夹具和工装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车间一点点试出来的。。
  机械设计到底学什么?
我想的是学别人的机构设计,学别人的工装夹具。 看看别人是如何设计出来这么难的复杂机构,这么巧妙的工装夹具。
新手入门,请大家指正,点拨。谢谢。

网友:
楼主总结的第三点很有同感!车间做装配的老师傅设计工装夹具比我们厉害的多,因为他们天天接触,也经常琢磨,设计出来的夹具比坐办公室的设计出来的巧妙得多!工装夹具,看似简单,实际设计中却发现要设计的巧妙,简单好用,非常难。

网友:
看楼主这图片上的结构又是米思米IDEANOTE上面的吧,这种比较理论;真要是用这种机构,需要计算机构自由度。
设计一套复杂运动机构,短时间无法完成,通常都是修修改改,实际做出来有问题,设计里面再反复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