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CALL和FOR指令

楼主(2019-10-05):
      如图所示,这是三菱PLC中,CALL/FOR指令的用法。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在自动运行中,都是满足情况的条件下才会自动运行。假如我调用子程序或者循环程序,当子程序或者循环程序完成之后,是不是自动启动下一行的主程序?这个下一行的主程序是不是需要特别的编写才会自动运行。

     例如,A到H这几个点,BC,DE .FG这几个点的距离相等,不管是调用子程序还是循环程序,怎么在结束G点之后,程序自动运行到H点呢?

网友A:
子程序结束的RET 就是return 的意思 返回主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结束的RET 就是return 的意思 返回主程序了

我知道是返回主程序了,我的意思是不是返回主程序了,直接启动主程序的下一步,不用单独的开关或者其他键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返回主程序了,我的意思是不是返回主程序了,直接启动主程序的下一步,不用单独的开关或者其他键 ...

plc就是循环扫描 顺序执行

网友:
CALL指令是调用子程序,在子程序执行一遍后RET,直接返回主程序启动调用指令的下一行
FOR  NEXT 指令,同样道理,在NEXT次数不到之前,一直在FOR   和NEXT直接执行,循环次数一到,直接进入下一行程序

网友(2020-02-20):
好深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