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大型机械往复运动,用什么机构比较好?

楼主(2019-10-05):
大型机械往复运动,在水平地面往复运动用什么机构比较好。

网友:
看载重,行程和平稳性要求,常规的有导轨+气缸,导轨+电机+车轮等方式可选。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把气缸或液压缸放在地面上做直线往复运动,能否达到你的要求?题目要求越具体,大家回复的越接近你的目标。你提出的问题,能实现的途径很多,比如楼上社友回答的曲柄滑块机构。

楼主:
可以用丝杠加滚轮吗?

网友:
看情况
1.滑台气缸
2.气缸+导轨
3.曲柄机构
4.凸轮

网友:
履带车来回开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丝杠加滚轮吗?

何谓大型机械?需要参数说明

网友:
往复运动精度工业级=丝杆+伺服
半工业级:齿轮齿条等等配气缸、电机+滑轨

网友:
精度定形式,载荷定型号,尺寸定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丝杠加滚轮吗?

这个是需要看您的具体的数据的,一帮来说是可以的,只要负载满足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线性滑轨做导向,电机做为动力。

网友:
丝杆和导轨

网友:
码头用的超级大行吊,是铁轨